联想Y700-15isk 不触发,pu201发烫

楼主(2021-11-16):
联想Y700-15isk  板号:NM-A541,不触发,测量公共点电压20v正常,无待机电压3,5v,无明显短路,只有PU201严重烫手,如果先插上电池,再插上充电器,待机电压3.3v和5v都正常,可以触发,但是没有CPU,显卡,内存供电,感觉是PU201坏了,更换后同样不触发,不管怎么操作,待机电压都没有出来,新手维修,陷入困境,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供电升压,开启

网友:
多半线性3V短路  EC坏了

网友:
查查后级短路没。

网友:
好的,多谢楼上各位指点思路

网友:
这个发热,大部分是桥挂了,一个一个断试试

网友:
应该是LDO3 短路  量下吧 不是EC就是U

网友:
碰见难题真的是难办啊

网友:
大概率是3V线性电压短路  io芯片挂逼

网友:
后级短路了,一个一个断开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 多半EC 有问题  主要是 线性电压工作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分享一下

网友(2022-02-17):
我也是遇见这个问题   插原装电源有待机的5V    3V被拉低了 不知道是那个短了坏了 拉低了3V 现在这高端机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