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在线更新系统黑屏

楼主(2021-11-16):
手上有一台16款A1706,每次点系统更新后,再更新途中自动黑屏了,然后重置smc全试过无效,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刷写一次bios就好了,但是开机后却没有更新成功,有遇到过这个故障的吗,ie  cpu  bios芯片全更换过了

网友:
为啥不先排除下外围电路里?

网友:
所有电路全部正常,已确认,就是更新后不出集显供电,刷一下bios就行了!

网友:
厉害,CPU 都能换

网友:
刷个原厂BIOS试试

网友:
为什么更新系统,直接装个新版的能装吗

网友:
能直接装,就是不能在线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