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ThinkPad E550开机无显的

楼主(2021-11-16):
修了台同行的ThinkPad E550,开机无显示,电流上到了1A多,拔掉内存开机电流达到了2.2A,装上内存电流跳变到1A多,这么高的电流明显不正常,测量主板没明显短路,怀疑是cpu损坏了,同行的报价650同意修,直接拆cpu,料板上找了个i5 4300U植好球装上去,刷个BIOS一次点亮,原机cpu是i5 5200U,看来五代代换四代U没啥问题,基本通用。

网友A:
CPU也能换啊,厉害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也能换啊,厉害厉害。

维修行业不景气,板载cpu坏的机器又太多了,如果cpu坏的都放手了,修复率七成都难,真的是没饭吃了

网友:
换u能稳定么 返修就烦人了

网友:
CPU换好麻烦风险也大,

网友:
cpu很少换

网友:
我也换过都是有铅的 个把月就出问题了

网友:
厉害,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直接就换CPU good

网友:
经验丰富,直接就干cpu

网友C:
有bga就是好,我风枪搞一个废一个。

网友:
可以 这种u容易变形

网友:
4代和5代时序一样

网友:
板载U出来后修复率大大下降了

网友:
板载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4代和5代通用

网友D:
同行都能报到650,厉害

网友E:
这个CPU弯曲太严重的怎么直球,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F:
干CPU都是用的BGA啊 我干标压的 老是有一个脚会翘起来 是CPU芯片翘起来  死活下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都能报到650,厉害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有技术就吃技术的饭,没技术的就不要太过于纠结同行能报价多少,不同意就直接放弃,维修这行一般都是被那些报价低得给搞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CPU都是用的BGA啊 我干标压的 老是有一个脚会翘起来 是CPU芯片翘起来  死活下不去

是的,这cpu焊上去只要目测一下是否平整就大概有数焊没焊好,要是不平整翘角了那就没戏了肯定没焊好

网友:
这种专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真是高手呀,还是有bga好

网友G:
高手,主板有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主板有料板!

主要是有料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同行都能报到650,厉害

这个CPU单买的话,某宝也卖300多块钱呢。收650很正常的。至于说同行是不是一定得没有利润或者说很薄的利润给他修,这个因人而异。凭本事吃饭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CPU单买的话,某宝也卖300多块钱呢。收650很正常的。至于说同行是不是一定得没有利润或者说很薄的利润给他修,这个因人而异。凭本事吃饭没毛病。

我最烦一些同行拿板过来修,报了价,明明跟他又不熟还以同行之名各种压价,这种我直接都让他找别人。没本事还想拼缝,不像话

网友:
这个大黑胶,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行业不景气,板载cpu坏的机器又太多了,如果cpu坏的都放手了,修复率七成都难,真的是没饭吃了

这得需要质量好的BGA焊接机,植球设备。才可以。这得需要经验。

网友I:
CPU焊接的挺平的,这种CPU很容易翘的,有什么好方法能焊接得很平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焊接的挺平的,这种CPU很容易翘的,有什么好方法能焊接得很平

cpu我都是用的0.45的锡珠,焊上去效果还好

网友:
加分了,现在U坏得多,都没在换,换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bga就是好,我风枪搞一个废一个。

害人害己。。。。。又是些手机大神风枪来干笔记本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本还是值得换U的,之前买了个i5 8300H   650,华硕fx80g cpu管子大短路的,换主板那要贵的太多了

找售后 交换800-9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本还是值得换U的,之前买了个i5 8300H   650,华硕fx80g cpu管子大短路的,换主板那要贵的太多了

或者买张发票 300  去保修

网友:
这技术活,中。

网友:
4代 和5代 一个  真牛吗 以后要试试

网友:
价格合理!不能把自己的技术搞的不值钱

网友:
能干CPU的都是狠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同行都能报到650,厉害

至少要加倍,收的配件都不包好,存在很大的失败风险,这都是要维修师自己承担的。

网友:
这打了黑胶的,扒拉不容易,CPU没得加密

网友:
见Cpu坏的,一般不换,买不到好CPU更换,就等着亏钱了。淘宝买个好CPU的就靠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CPU弯曲太严重的怎么直球,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这种抵压u本来就是有点弯的,正常值球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至少要加倍,收的配件都不包好,存在很大的失败风险,这都是要维修师自己承担的。

我这边要是换U,稍微高端一点的,价钱一上去就不行了,

网友:
   买了钢网 准备搞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bga就是好,我风枪搞一个废一个。

哥们你用风枪淦CPU?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

网友:
风险有点大

网友:
幸亏修好了

网友:
镇的可以吗

网友:
真的可以吗

网友(2022-02-28):
现在的客户好难搞

网友:
板载u容易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