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2E2显示器自动重启 刷MCU解决

楼主(2021-11-16):
飞利浦192E2显示器自动重启

刷MCU解决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wOTU5MnwxYWJjYTYwZGIxOTIwMDQwMzRiNDgyYWVmMzVhMGNiNXwxNzUzNTk0ODA4&request=yes&_f=.bin
MCU程序芯片型号:pm25LV020

网友:
这链接不能用。。

网友:
你是不是直接复制的附件下载地址,打开提示该附件无法读取。你应该把原帖地址发出来,或者把附近上传上来,谢谢。

网友:
利浦192E2显示器自动重启 刷MCU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