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烧了

楼主(2021-11-17):
显存供电上管击穿并且起火,烧毁下级原件,这个是上下管g极的波形,都是这样,万用表测ugate 3.1v,lgate 0.4v,mos是双n沟道,主控是rt8120a,主控换过两个,故障一样,mos一换就烧,现在拆了mos,en有1.1v,可调电源给电感加上1.6v,fb有0.6v,各引脚无短路现象,没思路了,请大佬指点

网友:
烧显存还烧那么多次,这卡还修个j啊?

网友:
烧显存有非常高的几率带走核心

网友:
核心吃席了,不用麻烦了,黄鱼找接盘侠!!!!!

网友:
反馈电路...

网友:
看看波形吧。先用pcie供电,不插独立供电,看看烧了的mos管的波形,对比一下好的mos管的波形。不接12v,mos管就不会烧。

网友:
一般都会把核心和显存一起带走

网友:
这还修啥 报废了

网友:
我觉得显存短路,核心基本保不住,,,不值得搞了!

网友:
上管击穿,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我是来找显卡维修师傅与学徒的

网友:
各位网友,如果你有闲置电脑的可以联系我,让您的闲置电脑变得有价值,联系QQ:255535868,WX:daen2022..

网友:
显存短路 核心基本没戏了

网友:
拆了核心再换供电芯片再换貌似管看看正常不。正常的话那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直接扔了,解决问题

网友:
怎么判断核心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