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升降摄像头升降慢?6个方法技巧轻松解决,学会太受用了

楼主(2021-11-17):
OPPO手机升降摄像头升降慢?6个方法技巧轻松解决,学会太受用了

  手机升降式摄像头设计,曾经一度风靡与科技圈,备受自拍爱好者的喜爱。但通过机械结构来完成的摄像头升降,使用久了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摄像头无法弹出、弹出来缩不回去、升降时咔咔作响、摄像头升得快降得慢等等。最近有网友的一OPPO RENO2Z,升降摄像头升降慢问怎么解决。今天就以此故障为例,带大家看看手机升降摄像头出来慢的处理方法。

升降式前置摄像头

  手机前置升降摄像头是由程序控制的,当使用的时候就会自动升起来,当不使用时就会自动缩回去!提升了手机的屏幕占比。而且手机升降摄像头还是防偷拍神器,如果有App会偷偷调用你的前置摄像头,窃取个人信息时,升降式摄像头就会升起,可以知道时哪个APP在监听,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隐私。

手机升降摄像头出来慢的处理方法:

一、手机关机重启

  当手机升降式摄像头升降慢、或无法正常弹出时,可以将后台程序全部关闭,尝试多次启动或者切换前后相机试试,然后重启手机看看是否恢复。

二、软件不兼容

  手机升降式摄像头无法正常弹出时,先明确是在什么情况下无法正常升降,可以用第三方相机软件进行测试,如果是新增软件或APP后出现的,可以将软件或APP卸载后再尝试打开是否能解决。

三、恢复出厂设置或更新系统

  手机内存可使用空间少,手机垃圾文件太多也会导致手机升级摄像头升降慢,可以设置-应用管理-相机-存储占用,清除数据或缓存,再测试一下。

  也可以备份手机重要资料,如电话号码、短信等恢复出厂设置或更新系统试试。还是不行就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了。

四、升降摄像头问题

1、摄像头被遮挡

  升降摄像头给用户带了好的体验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机械结构容易进灰是不可避免,虽然已经做了防尘设计,但是也会有少量的灰尘进入机身内部,尤其是使用时间越久的手机。当升降摄像头无法正常弹出时,先检查摄像头是否脏了或者有异物堵塞卡住,清理后一般就会解决。切勿暴力强行拉出哟,建议送专业维修店进行检修!

2、升降摄像头问题

  升降摄像头本身损坏或摄像头排线座子有损坏、腐蚀接触不良的话,也会导致摄像头升降慢,可以更换前置升降摄像头,排除外配问题。

3、升降摄像头排线

  升降摄像头排线,由于升降过程中经常拉扯很容易断线,也会影响摄像头的升降。

4、升降盖铁架子或镜片

  升降盖铁架子或镜片损坏、变形也会导致摄像头升降慢、卡顿、无法弹出等问题,可单独更换。

五、升降电机问题

  OPPO Reno2Z在升降结构上没有采用上一代的侧旋式升降结构,而是全新炫彩升降结构设计,升降摄像头通过电动马达来实现升降的,升降结构中除了马达,还有很多齿轮,长期使用,机械结构出现故障必然的会影响摄像头的升降,有一个损坏都影响升降摄像头的正常工作。尤其是摔过或进过水的机器,稍微偏移一点点都不行。

  升降摄像头卡顿或弹不出来升降失灵时,说明螺丝柱需要上油了,可以稍微抹点黄油!

六、主板问题

  如果以上还不能解决升降摄像头升降慢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检查前置摄像头座子、升降电机、摄像头/升降电机工作条件、磁控开关、相关工作线路相连元件等是否有掉件、接触不良等,重植或更换就能解决。若是硬件问题,是需要专业的维修师傅检测维修的,如果在保修期内,建议送OPPO官方售后检测维修,如果不在保修期内的话,可以到专业的第三方维修店进行更换维修。切勿自行拆机哟!

  以上是OPPO Reno2Z升降摄像头升降慢的解决方法,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可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