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核心供电还有供电芯片需要风枪和烙铁多少度

楼主(2021-11-17):
拆核心供电还有供电芯片需要风枪和烙铁多少度 本人新手 风枪和烙铁都是300度左右 搞不下来 需要开多少度 吹多久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快客861 我直接风量和温度开到底。

网友:
这个要看你风枪或者电烙铁实际输出温度能有多少,还有你习惯风速

网友:
风枪380度到420度之间吧,不用烙铁。

网友:
390左右,打点油好拆

网友:
有预热台会好吹一点,要么就是风枪好一点的,比如861DW   4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