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移动端1050 4G显卡能不能刷桌面端1050 2G显卡的BIOS?

楼主(2021-11-17):
朋友买了一张精影1050 4G的显卡,这个卡能正常运行,但默认频率1354和超频频率都是1354,老版鲁大师才6W多分,超频和换驱动都试过,都没啥用,我猜测是不是BIOS里设置了,所以想刷BIOS试试,但网上只有1050 2G的BIOS,不知道4G的显卡能不能刷,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移动端上桌面本来就这点性能,跑死也是6w多点,这跟什么BIOS没关系,核心决定的它只能跑这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端上桌面本来就这点性能,跑死也是6w多点,这跟什么BIOS没关系,核心决定的它只能跑这点分

不会啊,很多跟我一样的卡,都可以跑7W多,问题就出在这卡的Boost频率和默频是一样的,其它卡都是1400多,运行程序的时候还能超过1400多,这个卡就算满载也还是1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