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搜索功能不完善

楼主(2021-11-17):
搜索“DALVAC”提示无结果,但搜索型号发现是有这个帖子的。搜“DALVACMB8D0”才有结果。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完整的板号吧!拆解开当然搜索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完整的板号吧!拆解开当然搜索不到呀!

所以说功能不完善,应该要考虑到包含这个字符的都搜索出来才对。

网友:
不是所有的版号搜索有问题,你可以先输全版号试试,不行再缩减后搜索
例如搜DAN

网友(2022-10-06):
ThinkBook 15-IIL DALVACMB8D0图纸和点位图

DALVACMB8D0 .cad

DALVACMB8D0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