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小米平板4无摔无进水有显无灯时好时坏,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17):
小米平板4无摔无进水有显无灯时好时坏,一会显示灯光都正常,一会又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答:显无灯时好时坏,检查背光供电灯控芯片工作条件。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A(2023-06-03):
拆开看看屏幕排线插好了没

网友(2024-01-07):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屏幕排线插好了没

另一端需要拆下屏幕,或者把中框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