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IBM 16V适配器改12V,雅达版的

楼主(2021-11-17):
相信大家这么些年维修搞下来,手头或多或少都留存些老的电源适配器,妥妥地鸡肋。改成12V通用的难道它不香嘛?

话不多说,R57和R59是它的反馈电阻,这里我把R59的1.8K电阻换成2.7K的,完美输出12V。

网友:
哈哈!!我这里还真有一大箱子呢。。改了以后好多杂牌显示器可以用了。

网友:
还真的是有这种老款的电源,改成12v真的是实用。

网友:
那个M103A1应该是和431是一样功能的,改变反馈电阻确实行

网友:
利用431的分压电阻能干很多事

网友:
没有精密电阻,改的可行吗?别把显示器烧了

网友:
怎么改19v呢?如果改19v 电流跟得上吗?

网友:
改不改显示器都可以直接用,通用驱动板的,只有少部分不行

网友:
输出电流会变小

网友A:
16V*4.5A=72W    72W/12V=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4.5A=72W    72W/12V=6A

不是这么算的,你忘了变压器的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