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有没有会改bios spd的大神,请联系我。

楼主(2021-11-17):
小新air12原机8G的,升级了官网下载的bios后变成了4G,刷工厂bios也不行,求大神帮助。

网友:
这就是为啥常说,备份的重要性

网友:
改spd很简单。。。。

网友A:
i这个不太好改,首先insyde完整性校验,然后spd在很多模块都存在(有点像备份),不知道哪个才是被调用的。而且他这个平台的insyde的spd是有加密,每个spd字节都插入了一段重复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i这个不太好改,首先insyde完整性校验,然后spd在很多模块都存在(有点像备份),不知道哪个才是被调用的。而且他这个平台的insyde的spd是有加密,每个spd字节都插入了一段重复字符

看来是凉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