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24寸显示器驱动板

楼主(2021-11-17):
一块瀚视奇24寸显示器驱动板上的这个场管上面印字是应该 A12V -12 是不是12V的P管?可以用什么替换?查不到资料。。。。。

网友:
开机白屏,驱动板有5V电压输入,但是屏没供电。。。。

网友:
屏供电开关,可以直接短接,我经常短接

网友:
能列一下这个电子元件的型号吗?

网友:
应当比12V高,,

网友:
这玩意随便在驱动板上拆一个(必须是屏接口供电的),换上就行,先测下屏短路否

网友:
屏供电控制管,可以直接短路,或者用8脚mos管改,

网友:
就是一个P管,直接短接就可以吧

网友:
场效应管。可以找近参数的

网友:
P型场管,,耐压大小要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