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50维修经验

楼主(2021-11-17):
大佬们可以路过,本来是个小问题,但是还是写出来给我这样的菜鸟看看吧
此板最初固障是内存2.5v不正常,乱跳
查了半天没查出来问题。发现cpu下面有腐蚀看着像掉了一个电阻,刮开看到两个点之间直接连接的只是断线了,补上后开机正常,用了几天以为正常了就放边上没管他
过了几天,拿出来再点,发现点不亮了,因为补线的地方上有黑油,排除断线,测量pwm条件都正常,就是cpu一直是预设电压,于是判断是pwm坏,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
三板斧用完了,没思路了就扔一边然后研究显卡去了,一入显卡深似海,一个月亏两千多,核心全报废,还是回去搞主板吧,于是又找出这个主板,发现最后一个脚有虚焊,重新加焊,cpu电压正常了,发热了,但是还是不跑码,实在没办法,把之前上的黑油刮开,看到边上一跟线也断了,补上后此板修复
此帖重点就是,52脚出问题后,其他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0.9v ,就是不跑码

网友:
技嘉AM4要用TPM接口转接才能跑码,PCI不会跑的

网友:
这板子被划过吧,不然怎么会断这么多线

网友A:
从来没用过油,等那个线再断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用过油,等那个线再断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之前补好的没断,边上一根莫名其妙的断了,可能是之前就被腐蚀得差不多了吧,其实不用黑油,直接帖高温胶带也行

网友:
查资料什么软件..

网友:
有资料还行,盲修真不好搞

网友B:
现在闲鱼坏卡坏板都不要碰,全是报废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闲鱼坏卡坏板都不要碰,全是报废的垃圾。

恶心的是还帖上防拆标帖说是无拆修。

网友C:
哈哈哈,显卡都是二修卡,恶心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显卡都是二修卡,恶心死了

二修不要紧,关键是都是挂核心的,修都没得修

网友:
坏显卡大部分都是坏核心,显卡核心脆的很!

网友D:
咸鱼无修的主板都是辣鸡,我已经上了两次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咸鱼无修的主板都是辣鸡,我已经上了两次当了。

上个月搞显卡,二千多买回来全是废品,这些人真是缺德,修不好了还拿来坑人。要遭报应的,
我自己修不好的只要是我动过芯片绝对不会拿出去卖

网友:
咸鱼水太深了  小白试都不要试

网友:
显卡大部分都是坏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