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KPL-W00笔记本用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

楼主(2021-11-17):
华为荣耀KPL-W00笔记本版号是:DA0H96MBAF0 电源开不了。查type-c 只输出5v,转换不到20V。求大佬们相助

网友A:
可能电源接口坏了

网友B:
适配器隔离管不产生公共点?

网友:
看看怎么解决吧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输出5V

网友:
电池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源接口坏了

没坏吧,Typec有5V输出,切换不到15V.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输出5V

没啊。             唉

网友:
是的,电池可以开机,不充电。插充电器,充电器附近电容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隔离管不产生公共点?

不清楚啊。有没有大佬遇见解决了的。

网友A:
5V 是因为没有侦测到外部设备需要多少电压 5V正常的手机充电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控制的充电程序吧,在论坛同名称的这个帖子下面,找了个这个芯片程序刷了一遍问题也一样。(不确定程序是不是正确的)芯片脚位可以量到3v,周边电容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是因为没有侦测到外部设备需要多少电压 5V正常的手机充电

所以,是不是要先换个接口?

网友:
没这个图纸 不好判断是不是芯片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输出5V

我的是换了8S30好的

网友:
不明白,帮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换了8S30好的

你好方便加下微信请教一下不。17644477711

网友(2022-03-24):
手里一台一样的笔记本  问题多少一样的 不晓得楼主解决了吗?  不升压。

网友(2022-07-08):
修到接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