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笔记本了惠普G42,频繁蓝屏

楼主(2021-11-17):
换了主板,换了内存条镁光2G三星4G,电源适配器都换了个遍还是蓝屏,每次蓝屏代码都不一样,124  50  3B  各种代码,我快搞到崩溃了,我想看看CPU核心电压bios里面没有找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A:
内存条问题吧 win764位不是至少4G内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问题吧 win764位不是至少4G内存吗

3根内存条都试过了,单条2G 两天2G+2G  单条4G都一样,不是内存条问题

网友A:
刷BIOS吧 他提示你安装了新硬件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吧 他提示你安装了新硬件造成的

后面还花屏,应该不是bios坏了吧?

网友B:
敢不敢重做系统,不装360试试?花屏很像显卡,蓝屏的那个文件很像360的文件~

网友B:
根据经验124蓝屏是CPU或者CPU供电,50不一定,但一般都是硬件,3B是显卡。。。。综合考虑,换掉CPU供电的那几颗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不敢重做系统,不装360试试?花屏很像显卡,蓝屏的那个文件很像360的文件~

win7装了好几遍了,都是各种蓝屏,之前没换主板也是一样,我以为是主板的问题 ,现在换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不敢重做系统,不装360试试?花屏很像显卡,蓝屏的那个文件很像360的文件~

win7重装了几次系统还是蓝屏一样,之前没换主板也是这个问题,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经验124蓝屏是CPU或者CPU供电,50不一定,但一般都是硬件,3B是显卡。。。。综合考虑,换掉CPU供电的那几颗电容试试?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可能性吧?要是CPU问题我想直接换CPU算了,就怕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是不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应该不是吧,系统也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CPU或者硬盘问题?

网友C:
最简单方法是替换,CPU硬盘都会蓝屏

网友D:
这个机器独显的 显卡的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独显的 显卡的问题把。

是独显,换了主板,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方法是替换,CPU硬盘都会蓝屏

那我试试看

网友:
奇形怪状的毛病应该先考虑换U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会不会硬盘坏道

网友:
蓝屏不用看代码的,一般系统问题内存问题,还有可能硬盘

网友:
这年前修过好多这款年,其本是显卡问。不要死顶着那些代码。这款机还可以改集显就麻烦,我有这帖

网友E:
一代i5你把硬盘换一个确定没问题的机械盘试试,不要用固态,我遇见好几个一代的玩意用固态就各种蓝屏,用机械啥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代i5你把硬盘换一个确定没问题的机械盘试试,不要用固态,我遇见好几个一代的玩意用固态就各种蓝屏,用机械啥事没有

已经找到问题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方法是替换,CPU硬盘都会蓝屏

已经找到问题了,CPU挂了

网友:
显卡 我觉得

网友F:
每次蓝屏代码不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CPU

网友:
装Win1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次蓝屏代码不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CPU

是的,换了CPU就好了,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