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42-80和E52-80都是大短路之后不充电

楼主(2021-11-17):
遇到两台机器一台是联想邵阳E42-80 客户拿过来是大短路检查发现是显卡供电的一个上管击穿更换好了可以开机,但是电池不充电了 也不放电,系统显示电池充满百分百一拔掉适配器就掉电,最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发了一个电池回来换了,也是能放电不充电。这机器就放了一个星期没管他。结果今天又接到一台联想邵阳E52-80也是同样的故障大短路也是同样位置显卡供电上管击穿,还是更换了,结果还是一样系统里面电池还是不能用,显示百分百一拔掉适配器就掉。  现在就在想同样的两个机器虽然型号不一样但是用的主板都差不多,电池也是一样的。同样都是大短路之后电池不能用。   论坛里面看见过说是那个电池接口背后保险和电感中间断线是通病 可是我这两个机器我都测了都是正常的没有断线,现在郁闷中,哪位大神遇见过,帮小弟解决了,发个大红包!  拜托了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个,和你说的一样,我没有电池测试,但是应该是电池被锁了,短路亏电,充电时测试电池口有16v,拔了适配器,电压就没有了,电池检测的到,也能充电,你可以测试下看看电池电压在哪里掉,如果电池口也没有电估计还是电池问题,正常的电池待机肯定有电的,你发的是原装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个,和你说的一样,我没有电池测试,但是应该是电池被锁了,短路亏电,充电时测试电池口有16v,拔了适配器,电压就没有了,电池检测的到,也能充电,你可以测试下看看电池电压在哪里掉,如果电池口也没有电估计还是电池问题,正常的电池待机肯定有电的,你发的是原装电池吗?

之前那个e42的我换过电池试过了。换的新电池能单独使用能正常放电 就是不充电  所以这次遇到这个一样故障的e52的我都不敢轻易换电池了,主要要发货 麻烦!不过电池肯定是馈电或者保护了  两个机器的原装电池都是一点电没有了 估计都是短路把电池搞保护了

网友:
这个E40-80我遇见十个有九个都是U挂

网友B:
保护隔离管测下,应该是烧坏了

网友:
电池锁死了吧 ,搞不懂设计电池的为啥出错就锁死,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开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希望楼主修好好反馈

网友:
发多大的红包

网友C:
只要帮助我搞定  我的维修费全是你的 至少1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帮助我搞定  我的维修费全是你的 至少150

可以可以,给一百吧,50+技术归你   WX kingthink

网友:
直接查电池检测和电池隔离管子正常不

网友:
隔离电路MOS管故障

网友:
大短路不就是隔离管击穿了么  没那么复杂吧 修大短路的一般都会隔离管击穿啊  不然不会大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管测下,应该是烧坏了

                                         正解

网友:
8代的CPU 挂很多!!!!!!!!!!!!!!!

网友:
这板我整个几块都是翻车  CPU坏

网友:
查隔离电路

网友:
先不管其他,把适配器隔离和电池隔离都换掉

网友:
适配器的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需要用原装电源的

网友:
经典大短路

网友D:
上可调大电流的,两个隔离管之中,一般都会有一个坏,直通了,但这样会影响充电,但不会影响电池放电,在单用电池的情况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可调大电流的,两个隔离管之中,一般都会有一个坏,直通了,但这样会影响充电,但不会影响电池放电,在单 ...

就是隔离管坏了,哎  测量是好的  换了就好了,感谢指点

网友(2022-05-07):
我也是刚坏一个E42,直接开不开机,不知道专业术语是不是大短路,然后别人修好后感觉开机好慢。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隔离管烧一个有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