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哥介绍个适合新手的bga焊台

楼主(2021-11-18):
是这样的,本人收了一些旧显卡想学习一下,但目前的几张问题挺大,有的显存焊点怎么加热都是无穷大,有的直接是短路的,只有拆芯片了,所以请老哥推荐下该怎么选。二手的合适的搞一个玩玩,没办法,走到半路回不去了。

网友A:
显存风枪就能吹下来啊

网友:
不管什么BGA台都要自己根据机器的实际摸索,去设置它的温控点、时间曲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风枪就能吹下来啊

已经垂下来了,焊点打点阻值异常

网友:
我也想弄台二手的,帮你顶下,学习一下

网友:
无论新的还是二手的,都要一步到位,,,

网友(2022-02-11):
我也想弄台二手的,帮你顶下

网友:
红外的比较简单,德国的 ERSA IR550a 是国内所有品牌模仿过的

网友(2022-04-13):
新手老手无关,量大就买好点的,量少就将就点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