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4200U 没显示

楼主(2021-11-18):
能开机没显示,客户经人介绍过来,拆开发现只动过BIOS ,电流去到0.65A左右再上到2.1A。内屏没显示,又在网上找个BIOS刷上不行,装回原来的,也没有外接试,自已也以为难修,客户说急用要换一块板,780元,八代I3集现,原机八代I5独显要一千多,发来一块坏的掉电,又换一块,发现开机用外接可以现,内屏还是没显示,也不知道对不对的上,装回原来的板外接有显示,拆屏发现两个保险中的11V有3,3V的没有,查板上的六角管发现3.3V过不来,直接拖上来3.3V也没用,不显示,又没有图,知道有个开屏电压没上来,还是不要盲目动好,买条屏线先,发来装上发现3,3V的电压上来了,点亮了,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下赚大了。

网友:
一般看下大小写能切不,开机没,少走弯路。

网友:
原来就是频线坏了

网友:
学到了.多看帖,积攒经验,哈哈

网友:
过程稍曲折但收益满满

网友: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网友:
屏线引起的故障,主板上为啥也没3.3v?

网友:
把3.3拉低了?

网友:
换了跟屏线 厉害了

网友:
我也想过这事,但测是没短路的,因为没有线路图,理不清,但板也有点奇的,我用那人家发来八代I3集显没显示,但那板是有3。3V的,只是没有那个六脚管,不知道是不是要从屏那里发回信号电压才开起3。3V,没图纸分析不了。

网友:
查板上的六角管发现3.3V过不来,直接拖上来3.3V也没用。
这也太鲁莽了吧

网友:
额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

网友:
这就是那句古话:该你赚钱跑都跑不掉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学到了.多看帖,积攒经验,,,,

网友:
裸板先试试  如果能跳变 就有希望

网友:
外接键盘看看大小写

网友:
呃呃,这不是应该最开始就应该排除屏线吗

网友:
屏线问题拉低开启,还没遇到过,看来以后还是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