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充电线有一面不充电,只需几步简单搞定 不用担心充不了电

楼主(2021-11-18):
  虽然说iPhone的Lightning接口数据线不分正反面都可以使用,但是最近有小伙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苹果手机充电线有一面不充电,插上之后没有反应,这是什么情况?真的是数据线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法,了解真正的原因,不再担心充不上电。

苹果手机充电线有一面不充电的解决方法:

  一、数据线接口氧化腐蚀接触不良

  Lightning数据线的两面各有8个针脚,其中每面的第四脚和第八脚(插头向外)分别为+5V和GND,而这两个针脚正是充电的关键所在。

  如果+5V与GND引脚的金手指被异物覆盖或者氧化、腐蚀,那么当数据线接入手机后便会导致充电时接触不良。

  这时可以重点观察+5V和GND这两个引脚,如果引脚上存在氧化物,可使用橡皮擦来清理,然后再尝试充电。

  二、充电口异常

  长期使用过程中,充电口会进入大量灰尘污垢,日积月累地堵住了充电口,导致数据线不能完全插入,可以用专业的清洁工具来处理一下。

  手机进水也会导致充电口腐蚀短路,这时我们就要去专业的维修店铺让师傅更换尾插及尾插排线。

  三、数据线本身的问题

  1.数据线的Lightning接口IC没有正常工作,数据线损坏,直接更换。

  2.数据线的Lightning接口金手指下面与PCB线路板的焊接存在虚焊的问题,数据线损坏,更换。

  3.使用的数据线是山寨,因此出现此问题的几率非常高,经过MFi认证的Lightning数据线,苹果会提供MFi认证的芯片,可以保证数据线在设备系统升级后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而非MFi认证的数据线在iPhone、iPad系统升级后,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识别,部分连充电功能也会不支持。另外苹果提供的芯片可以保证充电时的稳定输出,对设备本身也是一种保护,所以还是建议使用更换正品原装数据线来进行充电。

  四、手机温度高造成的

  环境温度高、手机发热导致的,这时候可以等手机温度降低后再进行充电。充电时建议关闭后台运行的应用,避免手机功耗较高时出现温度上升。

  五、USB管理芯片

  一面可以充电,说明 USB IC已经检测到数据线插入。但是一面不能充电,说明USB 数据传输有问题。可以直接更换USB管理芯片,或者检测USB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及相连接的元件是否正常,来找到问题的根源。

  一般情况下USB管理芯片主板A3脚断线导致的,飞线补点重装USB管理芯片即可。

  六、尾插连接座

  万用表打尾插座子的阻值是否正常,可以直接更换尾插座子。

  尾插19脚容易断线,ACC1和ACC2也特别容易出问题。DP2 P和DP2 N是USB芯片和充电线上苹果认证通信的,同样原理DP1 P和DP1 N断线也会出现同样故障。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苹果手机充电线有一面不充电的解决方法,根据先易后难的维修原则,先排除外配再到主板硬件,就很容易找到故障了。如果你也遇到了手机问题,可以留言,会为您一一解决的哟!

网友:
总结的好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发帖不易,支持下~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
我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