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嘉主板断电开机BIOS被重置(BIOS has been reset)

楼主(2021-11-18):
技嘉Z77P-D3 Rev1.1,开机一直显示BIOS被重置(BIOS has been reset),关机如果不断AC电源再次开机则不会出现提示。

比较老的板子了,大神可能觉得无维修价值,抱着学习的态度尝试了一回。

1. 刷BIOS,主备都从F7刷到F8e,故障依旧

2.拆下电池测量已无电,换一粒电池故障依旧,且一段时间后,原本3V的电池会降压到2.5V左右

3.从论坛下载到图纸和零件位置图,仔细看了下CLR_CMOS相关电路:双二极管正常,与其相连的电阻均正常,RTCVDD与RTCRST均未发现断线。考虑到电池会被快速放电(3V降至2.5V)以及BIOS反复被复位(RTCRST被拉低相当于CLR_CMOS被短接),嫌疑比较大的就是C110和C113这两个电容了,根据零件位置图找到这两个电容直接去除(要拆CMOS电池座和桥散热片,不然不太好操作),试机不再提示BIOS被重置(BIOS has been reset),电池电压也一直保持在3V不再被放电,系统时钟也正常,结论就是这两电容中的某一个或这两个漏电。

修板还得有图,在此感谢其他网友上传的图纸。

网友:
我的b75也是rtc电路问题,直接拉低到0.5,用atx是可以触发的,但是所有电压都被拉低,最后发现肖特基的rtc端接地了,貌似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回头把两个电容拿掉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那个肖特基二极管漏了

网友:
如果没提示,不保存,电池供电线路断了,受潮板子容易出现的问题

网友:
是这么回事呀

网友:
学习了        每天学一点感觉技术提升了

网友:
各位网友,如果你有闲置电脑的可以联系我,让您的闲置电脑变得有价值,联系QQ:255535868,WX:daen2022..

网友(2022-03-05):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