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960oc-4g能打上驱动,却全部接口都不显示

楼主(2021-11-18):
gv-n960oc-4g
可以跑过显存检测。双显卡下,驱动可以打上。
我测过dvi接口得第14脚,供电有5V。

刷过bios,但还是老样子。显卡得供电,gpu 显存,正常。
按照道理,应该有1.8V和1V。不过我没找到。
剩下得,没有思路了。

网友:
DVI,Hdmi,DP接口全部没显示。

网友:
16是多少电压啊

网友:
全部接口都没显示哦。

网友:
接口的第16引脚是多少电压

网友:
0V。不插dvi接口得时候,与开机插上dvi接口都是。

网友:
16引脚没电压不会显示

网友:
好得,我去针对这个信号,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