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潮5000 版号NM-B242 电池认不出

楼主(2021-11-18):
电池可以开机  但显示无电池  适配器指示灯闪红灯   刷BIOS无果  换充电芯片BQ24780S无果  最后换IO   IT8586E一切功能正常   IT8586E是带程序的所有我找的是拆机的   兄弟们以后遇到了不要走弯路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台 联想的电脑,插上电池就短路,但是单用电池能开机,EC和充电芯片都查了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又换了一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谢谢实践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