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1-80

楼主(2021-11-18):
图片中的原件被上家拆了,没图纸找不到代用的型号,求助大家有的发个图纸或IC型号,坛里下的图纸刚好不完整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待机芯片,应该跟右边那个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待机芯片,应该跟右边那个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是待机芯片型号对不上

网友:
看到一个高清图这个IC型号是R160A,可是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晕了,某宝也没看到有

网友:
现在芯片标记型号看不到

网友:
我记得好像 是 AW5还是 AWV5 什么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有图纸把

网友:
sy8288b 或者c吧

网友:
一看就凉凉了还修个锤子

网友:
应该是个复合管,最简单办法是淘宝买料板,几十块钱。

网友A:
参考右边的那个芯片即可。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右边的那个芯片即可。应该是一样的。

不一样  又边是5V  左边3V,BIOS  图纸  我有  报废主板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