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58H V15A BIOS

楼主(2021-11-18):
七彩虹C.A58H V15A,故障表现为风扇转开机不显,插上内存不报警但是会掉电,掉电后不再自动触发。取掉内存后蜂鸣器报警五声,三长两短。刷了官网下的BIOS后能正常点亮并使用。

官网BIOS

网友:
先开始换过CPU换过内存还是同样故障,后来刷了BIOS就解决了.主板板号为CF-AF3-MX Series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