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待机供电得电容上波形,前后对比下。

楼主(2021-11-18):
故障:3  5V有电压,但是上电不全。到0.1.我修过这个故障,我知道故障点,就是:电容滤波不良。
用万用表良得话,会发现电压偏低。我便用示波器凉凉。这个是故障得波形。
然后,问题来了。

我换了好得电容后,开机正常。波形我两个拍照下来,对比。好像没有发现明显得区别嘛。
我以为第一个是不良得波形呢。。。。。

请教各位,如果电容滤波不良,为何示波器没有捕捉到?
我是万用表良到得。电压偏低。

网友A:
时基调的有点长吧

网友B:
时基太长了,杂波就不明显了

网友C:
垂直方向的每格电压都没有显示出来,,没法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垂直方向的每格电压都没有显示出来,,没法对比

单位都是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基调的有点长吧

我把时间,调长,调短都试过。老样子。
这个是我拍照上传得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基太长了,杂波就不明显了

我把时间,调长,调短都试过。老样子。
这个是我拍照上传得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垂直方向的每格电压都没有显示出来,,没法对比

单位,时间,都是一样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时间,调长,调短都试过。老样子。
这个是我拍照上传得一次。

调到100us

网友:
伏格和时基都没有调好……不明显怎么能看清杂波呢?示波器使用需要加强

网友E: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示波器探头地线用的夹子?要用地线环!

网友:
好像知道为什么,先插个眼,过两天回来看看

我也觉得是不是时机调的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示波器探头地线用的夹子?要用地线环!

嘿嘿,夹子。。。。给你加分,表示赞同。

网友: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