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短路

楼主(2021-11-18):
图中的红圈位置开始是烧焦了,后来检测12V短路,就把烧焦的地方挖了下,这个洞已经掏怎么大了,还是短路,应该还能查什么地方。一接12V红圈位置就冒烟。

网友:
板层短路了呗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估计也短路了..放弃吧

网友B:
放弃吧这主板没意义了修起来了

网友:
有的图片好模糊..................

网友A:
板层估计也短路了..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这主板没意义了修起来了

只是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属于pwm电路,冒烟也正常,没图纸怎么修?再说了,修好了能值钱么?x系列的板懒得看,简单处理一下,基本上都是等着当料板

网友:
这个大洞厉害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属于pwm电路,冒烟也正常,没图纸怎么修?再说了,修好了能值钱么?x系列的板懒得看,简单处理一下,基本上 ...

我不太认同你的观点,以是否值钱来决定这板子是否该修。我想起以前去电脑城,电脑城里的商家比客人还多,进来一个客人,个个都热情招揽,像看一块肥肉。当发现是个难啃的骨头的时候,他们就以过时不值钱为由让你换新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商家的技术水平没有一点长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太认同你的观点,以是否值钱来决定这板子是否该修。我想起以前去电脑城,电脑城里的商家比客人还多, ...

我没法回答你

网友:
继续挖啊,挖到不短为止。

网友:
放弃吧这主板

网友E:
自己的还是客户的,自己的可以继续挖、把旁边的电路断开,客户的,修(报高价的情况下,客户不修,那就不修呗),如果把所有同路PWM断开后还是短路,那就说明里面的电路和地线连接到一起了(板层线路),那就没得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的还是客户的,自己的可以继续挖、把旁边的电路断开,客户的,修(报高价的情况下,客户不修,那就不修 ...

客户的,我当料板买下了练手。就是奇怪,为啥突然间板层会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太认同你的观点,以是否值钱来决定这板子是否该修。我想起以前去电脑城,电脑城里的商家比客人还多,进来一个客人,个个都热情招揽,像看一块肥肉。当发现是个难啃的骨头的时候,他们就以过时不值钱为由让你换新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商家的技术水平没有一点长进。

那是没生意,时间多,忙不过来,你会花时间吃骨头吗

网友:
没意义了吧

网友F:
继续挖,扩大范围

网友G:
断开那一路应该也能用

网友:
把那一路电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开那一路应该也能用

好像不行,遇到过,第一相是无法跳过的,后面几相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继续挖,扩大范围

很多板子,第一相是无法跳过的,挖断第一相就意义不大了

网友:
我的是主板3.3v短路

网友:
最后一路对应的MOS管造成的短路。90%。你可以测量下G级是否通了。拆了就好

网友(2021-12-31):
甘拜下风

网友:
这估计就是料板了。

网友:
拆隔壁线路的电感然后打值直到不短,可能烧到板层连线了。

网友:
修好后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修的过程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