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久见,竟然遇到一块不支持服务器内存的华南X79

楼主(2021-11-18):
用服务器内存一直点不亮,换普通内存就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有谁用同款板子的指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21-11-30 05:39):
经咨询一个华南售后工程师,这个版本的板子确实不支持服务器内存。不过他提供的说法也不准确,要2.47版以上才支持服务器内存,但是有人2.46就可以使用服务器内存了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

网友A:
华南X79大部分不支持,因为桥片不是X79是其他桥片改的,BIOS也是改的。游龙了可以刷个BIOS试试能不能支持

网友:
我收过一片,B75芯片的,完美支持eccreg

网友:
有的图片好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南X79大部分不支持,因为桥片不是X79是其他桥片改的,BIOS也是改的。游龙了可以刷个BIOS试试能不能支持

大佬,没看懂,啥叫游龙了?很多X79我看南桥都是H61,H65也照样支持啊

网友:
我的照片模糊?

网友:
基本都是魔改的南桥

网友:
芯片组改过吧

网友:
内存绝对没问题,测试用的内存,每天都用无数次

网友:
好像是否支持服务器内存是由北桥决定的吧,而X79的板子,北桥功能都集成进了CPU了

网友:
学习一个NIUBI class  就玩了

网友:
X58也有不识别服务器内存的,用普通内存就没问题,当时我也是一脸懵逼

网友:
是CPU决定的吧

网友:
内存控制器在CPU里啊

网友:
所以就奇怪啊,CPU肯定也是好的,一直用来测试X79主板的

网友B:
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接触不良?

我也怀疑过,检查针脚没发现问题

网友:
华硕X79-DELUXE主板就不支持服务器 ECC内存。用普通内存没有问题。服务器内存就不亮。最终求助华硕客服给出答案不支持ECC内存

网友:
寨版一言难尽

网友:
不清楚哪些大神使用这平台。

网友:
首先bios要支持,才能挂载ecc内存,控制器也是要bios控制的

网友C:
上的什么u?I系列的u不支持的。

网友D:
有的寨板不一定拉了缓冲芯片的布线,等于CPU到芯片那段是空的,自然没法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的什么u?I系列的u不支持的。

平时都是测试服务器内存的U,这方面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寨板不一定拉了缓冲芯片的布线,等于CPU到芯片那段是空的,自然没法亮机

大神,这个有点位图吗,或者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2022-04-07):
我也遇到过  同样的主板 同样的问题  给华南打电话  技术说就是不支持服务器内存 只能上普通内存  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