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无CPU供电

楼主(2021-11-18):
拿到主板,插电触发不显示。突然发现左边CPU供电位置的上管已经烧断了。

上风枪吹掉烧坏的MOS管,焊盘都烧的翘了起来,不过还能用,不是啥大问题,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了。

换好之后上电,发现无CPU供电,CPU供电控制芯片是95836,手头上的料板正好有一个,就顺手换了。换了之后还是不出CPU供电。可能它就没坏。

于是上论坛找图纸,查看芯片的工作条件,首先是en,测量发现en为0。找到问题了。

VTT_PWRGD信号产生en,继续跑线,发现VTT_PWRGD连接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信号产生的地方,一个是控制信号开启的地方。

上图这个位置控制信号是正常的。于是找下图信号产生位置的问题。

触发后测量,发现q9三脚没电压,二脚是高电压4.几伏,不正常,q8二脚1.05v正常,但是没有拉低q8三脚,找到问题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触发后小喇叭滴滴叫,插上内存后正常亮机。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A:
有的图片好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图片好模糊...................

用QQ上传图片好像被压缩了

网友:
最喜欢这种开关坏掉的,对着电路图一换一个准

网友B:
台板都是三板斧,,,不行就放弃,收不上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板都是三板斧,,,不行就放弃,收不上钱

弱弱的问一下,三板斧是哪些?笔记本的呢

网友:
其实论坛很多的,我也走的多,直接跳过了,改天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大佬

网友:
维修高手,学习了

网友:
PWM_EN都没有测就换芯片了,楼主草率了

网友:
有点过份了。呵呵

网友:
芝麻管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三板斧是哪些?笔记本的呢

插电 开机 干南桥

网友D:
费这么大劲,修好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这么大劲,修好多钱?

40,一天修七八片

网友:
思路很清晰。对呀。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三板斧是哪些?笔记本的呢

S5干一波,最多二级S4S3干一波,涉及信号的的台版就放弃,没什么不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