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喜B85M-d2v 不触发

楼主(2021-11-18):
技喜B85M-d2v 不触发首先断电检测各路电压对地阻值,不短,上U,插上电源,测开关针有3.3V,短接,风扇不转,测RTC电路正常,测PCI—e b10脚有侍机电压3.3v.打开鑫制造查图纸,看IO开机条件,查到rsmrst脚位时,只有0.58V,不对,正常应该3.3V。rsmrst 兵分几路,跑跑线路。 查到NQ7 d级电压只有0.58V,测量此三管都是好的。断开IO 114脚or7看是IO坏还是后级坏。当断开OR7,上电开机,风扇一路狂转,轻松秒杀。原来是板层短路所至。

网友:
有的图片好模糊

网友A:
板层短路,还有这样的

网友:
看你的操作,应该是IO坏才对。

网友B:
直接搞个二手主板,没修的含义了

网友:
我的b75是rtc电路短路,导致其他电压都不正常然后掉电

网友C:
断开or7就正常了怎么是板层短路呢?查一下后面啊

网友:
这个技术牛逼啦

网友:
学习了,但是断开这个,io复位南桥信号还有吗?

网友:
学习一个NIUBI class  就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or7就正常了怎么是板层短路呢?查一下后面啊

正常了正常了

网友D:
怎么断开or7就板层短路呢?断开or7有3.3v io坏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短路,还有这样的

拆掉NQ7,测焊盘也只有0.58V,所以果断拆掉OR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断开or7就板层短路呢?断开or7有3.3v io坏才对吧

拆掉NQ7,测焊盘也只有0.58V,所以果断拆掉OR7. 114脚 3.3V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个二手主板,没修的含义了

看远点,修好一块板,就得到一个经验。经验是在不断摸索中积累。我是28岁开始就对主板维修这块感兴趣,种种原因,没有去实地,12年来只有自己间间断断摸索。

网友:
修好一块板,就得到一个经验。经验是在不断摸索中积累。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学习了.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远点,修好一块板,就得到一个经验。经验是在不断摸索中积累。我是28岁开始就对主板维修这块感兴趣,种 ...

这话说得有理,有时候有空我也修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东西虽然不值钱,但是维修经验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网友:
这板子断线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