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主板开机掉机重启,不断电不会触发

楼主(2021-11-18):
ASUS p8Z77-V主板:现象为:
  1: 接上电源与CPU12V供电后,按开机键,主板立即掉电重启,再按开机键没反应,除非断电后再按开机键才能触发开机,立即又掉电。按开机键触发的一瞬间,测量内存电压,南桥电压都有值,不过一会就掉了。  2: 拨掉CPU的12V供电,按开机键,不会立即掉电,触发CPU5-6秒检测后,会不断重起。期间测量内存与南桥电压均为正常。
  2: 强制短接电源让主板上电开机,有时CPU电压出不来,有时CPU电压出来后可以正常使用电脑,没任何问题。
  3: 接上扭扣电池的时候,SLPS3是低电压,按开机键,会在0-3.3变化,掉电后又变为0, 去掉扭扣电池,接通电源,测量SLPS3自动为高电压3.3,按开机键可以触发开机,不过也是立即掉电。

  测量CPU的12V供电无短路。各位老大,这样的情况该从那儿入手?谢谢了

网友:
用什么方法知道有没有短路

网友:
测12V的对地阻值,另外,强制通电开机电脑能正常使用。

网友A:
1 只是测12V的接口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 后面连接电路是否测过
2 CPU供电里有某个零件损坏了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或者某个电路微短
3 RTC的电池有短路

网友:
为啥不接CPU12V感觉不会立即掉电,这个与RTC有关系吗?

网友B:
难说,许多主板都是这样不接不掉电,

网友:
这个主板太容易坏了吧,各种各样毛病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1.8VSFR

网友:
是这个吗,检量是正常的,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只是测12V的接口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 后面连接电路是否测过
2 CPU供电里有某个零件损坏了 有时正常有时不 ...

不好意思,后来我装好了钮扣电池,没按触发键,发现SLPS3一样是3.3V。正常这个未按开机触发键,不应该是低电压0V吗?发现这个是3.3的时候,短接电源强制开机,电脑可以正常使用,当他是0V的时候,短接电源强制开机启动不成功。是不是南桥或IO坏了?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 加焊一下南桥 不行就更换 看看有没有其他电路或者零件影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说,许多主板都是这样不接不掉电,

RTC测电压3.3V都是有的,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最新情况:短接绿线开机后,后面再开机就都可以正常按开机键开机了(无须短接电源绿线),但是,只要断电放一会儿,等电脑冷下来,开机就又立即掉电了,又只能短接绿线让主板开机,运行一段时间才又继续可以正常按开机键开机了(无须短接电源绿线)。正是见鬼了。

网友C(2022-11-15):
我的也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