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Crosshair III Formula的维修异常

楼主(2021-11-19):
这两天闲来没事翻到了一块主板

华硕玩家国度Crosshair III Formula的主板,这是向AM3平台过度的主板,算老板子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放了多久的,只记得是不良板。
闲话少说,先抢救一下。
首先该板五官端正,外观无不良伤疤。
上CPU假负载,上电触发。
触发成功,直接测CPU电压1.1v正常
                          VDDNB电压1.1v好像正常
两个重要电压有了,其它电压就没测,直接上真U,上电。
复位灯常亮,显然没复位。一步步查,先查供电。
内存1.6v正常
VDDA2.5V  2.6V正常
1.8V  1.8V正常
桥1.1v  1.1v正常
VCORE  0V不正常
我很诧异,取下真U,装回假负载。
再上电测1.1v恢复。
我首先怀疑是CPU供电带不动负载,于是万用表打值只有50欧姆。
很显然CPU供电哪里短路了!先拆电容。

电容有阻值,这种老板子的电容就是有这个通病。于是

全拆,用万用表测所有电阻都坏了,可是打值还是50欧姆。最后下管和电源管理芯片L6740L

全拆,结果还是50欧姆。
把我搞懵了。难道是贴片电容。先烧机试试。
结果烧了半天,CPU电压的贴片电容全是凉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CPU电压的贴片电容要全拆试试。
最后发现VDDNB也是50欧姆短路状态。
测CPU电压和VDDNB两者不通,那为什么都是50欧姆?
又是搞了半天

这两个电压各有一个50欧姆的电阻。作用应该是负载电阻或者是放电电阻吧。(好像只有这个版本的板子出现,是独一份,这种板子不知道是哪个欠揍的工程师设计的!)
拆掉电阻,打值正常。
装回L6740L和下管,还有换电容

结果还是假u有电压,真u没有电压。只得用示波器
假u,CPU供电电感波形

真u

显然L6740有工作,但电压0.2v。L6740L图纸

查VID信号异常。6个脚全1.5v。很显然不正常。最后发现
VID(0..5)没有连接到CPU。
又辛苦半天发现
IO参与了VID信号,IO为联阳it8720F-cxs,图纸

实物

测了通过两排阻直接连到CPU。但是,没直连到L6740L的VID脚。相连的阻值为

很显然中间又连了不知什么元件?

查了其他华硕点位图,这种VID电源管理芯片,IO参与的都是,电源芯片的VID----CPU----IO,中间没连任何元件。板没图纸,跑不了线路。
上假u,L6740L的VID脚却全是0V
上真u,IO的VID(0..5)6个脚有输出1.5v和0v。但到了L6740L的VID脚却全是1.5v。显然从IO出来的VID信号没到L6740
只得求助各位,L6740L出来的VID信号到哪了。

网友:
学习一个NIUBI class  就玩了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