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30手机显示红色闪电怎么办?原来有这么多因素

楼主(2021-11-19):
华为Mate30手机显示红色闪电怎么办?原来有这么多因素

  很多朋友在手机充电时,总是遇到很多乱七八糟的故障,例如:

1. 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
2. 手机温度过高请稍后;
3. 手机充电闪一下就没;
4. 手机开机显示空的电池图标;

  那么请问一下大家,手机开机显示红色闪电!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图片里是一台华为mate30的开机画面,大家注意看那个醒目的红圈加闪电,看着就吓死个人。我们经历了什么更换电池、给电池充满电,甚至使用外接电源都没能解决。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的解决处理的方法。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手机的电池电量被过于消耗殆尽,导致了手机对电池采取了过放电保护,才会出现这个图标,正常情况下充电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有个时候也不会太顺利。

  如果你的华为 Mate 30手机出现这个情况,请按照以下操作步骤进行自救:

(一)手机软件问题

  1.很多时候,手机软件不兼容,软件升级系统更新之后,可能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故障。此时,我们可以尝试重启手机,看是否可以正常开机并清除故障。

  2.若能开机,立即对手机重要资料做好备份,并恢复出厂设置或升级系统,看看是否是系统原因。

  若不能开机,插上充电线继续尝试,并检查电池是否有电。

(二)电池电量不足

  1.华为手机显示红色闪电一般是手机电池电量不足引起的自动关机。如果不能开机,看手机是否有电,低电量状态插上电源会有充电指示,可以充电后再尝试开机。如果充电后还是显示红色圆圈闪电,就可能是电池问题了。

  2.检查数据线充电接口是否有损坏、氧化腐蚀导致的接触不良,换原装充电器、原装数据线充电,看是否可以开机。

(三)电池问题

  电池损坏的话,也会导致手机屏幕只显示红圆圈闪电图标,可以更换电池再尝试开机。

  平时充电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不要每次等到电池电量耗尽了再充电,尽量让电池电量不要低于20%,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充电时最好采用原装的充电器、原装数据线,经常使用劣质充电设备也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四)尾插充电接口/尾插小板/充电尾插排线

  1.尾插充电接口有异物堵塞、氧化腐蚀、内部连接线损坏等也会导致手机在充电时显示红圆圈闪电标识,仔细检查清理或更换后再测试。

  2.充电尾插排线损坏也会导致问题出现的,可以更换尾插排线。

(五)主板问题

  如果还不行就考虑是手机内部主板、电源部分问题。电池取样检测电路断线、无线充电小板、充电IC、充电升压芯片、电池电压检测、尾插主板排线、电池座子以及充电线路相关元件,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故障的出现,需要逐一排查,重植或更换即可修复。

  硬件方面的问题,需要将手机送到华为官方售后或专业的手机维修店,让维修师傅进行检测维修。

  以上是华为mate30手机开机显示红色圆圈闪电图标故障的检测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这个有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