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0.8v开启故障

楼主(2021-11-19):
两张一样的显卡,同样的故障。
芯片买了几个换了,都不行,一张好卡的芯片也拆来试过

0.8V始终开启不了
6脚的电阻正常(100K另一正常显卡换过来的也不行,本卡是40K)
FB反馈电阻测量跟好显卡一样。

SS的脚电容换过
BOOT电容换过
没有短路的引脚
输出对地阻值26

测正常卡上SS脚有5V电压,VCC  5V(此电压是不是由内部产生的?)       BOOT  5.7V

这两张卡上都这三个电压都没有, 飞线VCC 5V     输出了0.4左右的电压,后面的不知道是显存供电还是VDDCI供电位置有啸叫。

实在没办法了,来论坛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咋样,修好了不,我也是被这个显存供电折磨的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样,修好了不,我也是被这个显存供电折磨的不清

研究好几天了,头都大了

网友:
我也是被这个显存供电折磨的不清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哪个线断了?

网友:
改电路买个DC转DC模块飞线

网友:
两个卡都是这个问题。想把原因找到

网友:
按时序查,前面的1.8V出来了吗。你的图也截不全,还怕人看怎么的。
EN开启信号应该是0.8v才对。

网友:
我也有一张380的卡,这个四方块不出电压,拆好卡的芯片过来也不出,打后级阻值跟好卡一样的,搞不清什么原因

网友:
既然有啸叫,会不会核心坏掉了

网友:
学习当中,有收获

网友B:
vcc确实是内部产生的,我的有0.8v,却没有POK信号,查了半天没查出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确实是内部产生的,我的有0.8v,却没有POK信号,查了半天没查出原因

看看pok短路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看pok短路没有

是其它的地方拉低了pok脚,我遇到过,跑线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确实是内部产生的,我的有0.8v,却没有POK信号,查了半天没查出原因

我的蓝宝石570也是。有0.9电压,1脚没有OK信号,芯片换了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其它的地方拉低了pok脚,我遇到过,跑线查下

pok没有短路,应该是被拉低了,偶尔又可以出pok,真难查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