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81m-ds2 触发两秒断电 求指教

楼主(2021-11-19):
技嘉 h81m-ds2  触发两秒断电, 触发掉电瞬间电压  都正常,,内存 1.5v,cpu 1.75,甚至 pci-e  a11 脚  复位信号都出来了  就是断电,
测量 io ite8620e   125,126 12v,5v 电压检查脚 2v 正常。

强行加电,短接pson。 竟然 cpu ,内存电压都没有,,维修到这里没有头绪了,,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已经修复,,原来是 io 坏,,,换了io 就可以了。

网友:
只接收电信号 强行拉高接收是电压

网友:
却电压吧。。

网友:
测下桥的供电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cpu座子上面那个供电场管是不是烧了

网友:
强制上电本来就不出内存CPU电压;
2秒断电,有几种情况,断电后还会自动上电,或者手动触发能再上电;这种一般是断线,上电前的信号断线和BIOS断线。
2秒断电不自动上电,需要拔插电源才能再触发,这种一般是VIN电压不正常。

网友A:
已经修复,,原来是 io  坏,,,换了io 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确定是io的问题?io的什么条件缺少?

网友:
我前两天有个技嘉b85和你一样的情况,瞎搞被我整废了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复,,原来是 io  坏,,,换了io 就可以了。

兄弟请问一下,怎么判断出来是IO的问题引起的,我也有两块H81M-DS2 还有一个块B85M-D3V也是掉电,12 5V 检测都正常,CPU内存,桥,总线,RESET ,时钟,PROCHOT,等都正常,也没有氧化,就是两三秒掉电,请教你一下,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Check Power RAM: 1.5V, PCH: 1.05V, 1.5V, CPU: 1,7V, ENVcore Pin1:v-3v, Pin 124, Pin 125, Pin 126 IO: 2V, BIOS.

网友(2022-03-04):
刷个BIOS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