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vivo S1手机前置摄像头打不开,换摄像头无效,阻值都对,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19):
vivo S1手机前置摄像头打不开,换摄像头无效,阻值都对,什么原因?

答:当出现手机前置摄像头打不开,首先将手机重启,不行的话可以备份资料恢复出厂设置或升降系统,先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然后排除外配,更换摄像头。如果更换后还是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检查摄像头座子、摄像头线路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相关线路上的元件是否有虚焊或掉件,重植或更换就可以解决。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