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T100TA,装win10系统过程中,USB插口、键盘全失灵了

楼主(2021-11-19):
华硕T100TA,装win10系统过程中,USB插口、键盘全失灵了。进不了PE,也进不了系统,真是无奈了……谁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
没USB驱动。

网友A:
全部USB口都不好用了吗

网友:
换键盘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USB口都不好用了吗

这款电脑就一个USB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USB口都不好用了吗

就1个USB插口,真是太坑人了

网友:
还没有,因为不确定是键盘问题,怕买来用不上

网友B:
没有换,手里没有原装键盘,主要是看这情况,不太确定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A:
键盘上也有一个USB口,但只是你现在键盘没有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上也有一个USB口,但只是你现在键盘没有联上

刚刚又检查了一遍,键盘上没发现USB口啊,请问你说的联上是指联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手里没有原装键盘,主要是看这情况,不太确定是键盘的问题

这是没装USB3.0驱动的问题,关机(一定要关机重启无效)然后重启进入PE,加载USB3.0或者换个集成了USB驱动的系统重新安装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没装USB3.0驱动的问题,关机(一定要关机重启无效)然后重启进入PE,加载USB3.0或者换个集成了USB驱 ...

现在进不了PE了,因为这个USB口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进不了PE了,因为这个USB口已经不能用了…………😭

关机断电,拔掉内存条,然后重新插上你会发现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断电,拔掉内存条,然后重新插上你会发现惊喜~

Thanks!期待惊喜

网友:
用PE直接可以把驱动打上去的(万能驱动)

网友:
你的PE版本低了吗?

网友(2022-02-17):
在保找售后;过保或想自己解决拆硬盘,拷贝系统后再装回原机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