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1350w电源cm6901x无输出

楼主(2021-11-19):
一个鑫谷电源,拆下的cm6901x小板加维修电源测试12v-15v,但是四路pwm都没有输出,测量css5.9v,vref7.5v,ctrt波形都有且正常,换了几个6901x都不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cm6901x是tb上细标的</>符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c有问题?下面两个版本不同,内容大致相同,百度有的说带x的ic,在vfp为0时不会一直都有输出,但是测试加电就没有输出。

网友:
这是某宝的字体比较细

网友:
顶一下,有没有大神给支个招,不甚感激

网友A:
是矿机电源来的啊如果是的话把pfc小板子上的电容全换了吧会有惊喜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矿机电源来的啊如果是的话把pfc小板子上的电容全换了吧会有惊喜喔

都是没有标容量的贴片电容,不知道换多大的,电源是鑫谷模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没有标容量的贴片电容,不知道换多大的,电源是鑫谷模组

换颜色和尺寸差不多的就可以咯或者从差不多的电源上拆不就有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颜色和尺寸差不多的就可以咯或者从差不多的电源上拆不就有咯

走了个弯路,换示波器捕捉pwm输出波形,发现是正常有输出的,后来沿输出一点点检查,到高压侧pwm驱动mos处,两个4r7电阻烧了,换上就好了。单独测量小板,波形只有3ms宽,并且示波器有时候还捕捉不到,因此误判了6901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