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820主板维修录,牙膏厂的8大待机逃得掉?

楼主(2021-11-19):
                      哈喽,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 晚上好!我来了!:lol                  (没事来骗骗感情来了、哎~ 感情是骗不到了,那就骗骗分吧!
                           高手可直接跳过,看完记得加分哟!:lol:lol(打字半小时
          迅维培训是很不错的平台,专注手机维修/笔记本电脑/数据恢复等、远程实地两班课程,维修不难,难得是你没有信心!                   (在下提个醒,上了贼船,一辈子都跑不掉了哦!)

                           咳咳,容我再啰嗦几句!希望各位老司机们不要嫌弃!

        接入正文 :
    众所周知,技嘉、华硕、V星、是全球计算机电脑主板供应商,但不是一线品牌就不会出问题的,大部分主板故障是灰尘积累,受潮,以及一些设计原因在里面,包括一些偶然性,所以,才有了维修这个行业,电脑坏了总要有人修吧!

             :lol好了,废话不多说,在看个广告:lol

                   鑫智造:迅维开发的点位图纸软件,市面上基本都有,不绑定机器,随意使用,支持年开,多用户开,注册使用1个月免费、快下载试试吧!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eb.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6186.html
        咳咳咳,正文接下:

         同行送来了几片B85主板,可能是看我最近太穷苦了,想让我买点肉尝尝、有一片ASUS华硕H81M-D主板,故障是通电掉电,触发秒掉电,点了下VCCRTC、好家伙0V,换了个电池,好家伙、直接重启,偶尔开个几次,但还是不开机,最后修了下复位和开启,之前在我的贴子里面有写过,就不重复讲了,
                                              重点讲讲V星MSI-7820这块主板!

                                       板号:MSI-7820 REV1.0
          (前两天有个人加了我,问我找不到图纸,一看他发给我的图,丢!板号都找不对修个毛a!)、(有需要图纸点位的可以找我,不加密,基本有,市面60%)

                      V星的板号一般是MS-78/82/76开头
                 如图:

                   V星的主板B85是指型号,8系列(别再搞错了)

                  拿到主板,优先接线,按开关,不触发!好家伙,难道电池没电了?
     测量发现2.9v,也不低啊,习惯性的把电池扣下来,接线,按开机,上电了!接显示屏,好家伙,开机了,提示cmos错误(电池),难道捡漏了?这么爽?

          心想美滋滋,准备装起来,在测试一下,确定,接线、按开机键,丢!又不触发了?
看来不是这个问题啊!

         在把电池,一扣,在接线,又开机了?™的,什么鬼,RTC复位才触发?又测试了几次,丢!扣电池也不开机了,这么fuck的吗?

                                 相比看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故障了吧?
           没错,就是不触发!那咋修啊?

          根据问题分析,RTC复位,复位,那就跟南桥有关呗!

       说着,从RTC入手

      1-   VCCRTC2.9V   /PASS

        如图:(1)

      2-    RTCRST 3V     /PASS

          如图:(2)

      3-    SRTCRST  3V     /PASS

              如图(1-2)

          也没问题啊,不接线由电池VCCRTC供电(图1)接线则是3V待机提供!

          那接下来咋办?接续查待机呗!

       4-  IO RSMRST#(低有效)0v            /NG

         IO复位信号电压3.3V才对,这就不对了呗!

       那就干IO吧!    NO!NO!NO!

        IO也要电压呀(就比如你给老板打工是不是要工钱啊?

        IO VCC

               如图,供电由SRTCRST通过小5脚过来的

这种小5脚很简单,有供电(发工资)

                                        有开启(饱饭吃)

                                        就输出(使劲干)

              测量3V     /PASS

          那电有了,为啥不工作?(老板很怀疑你啊)

        你怎么说的,我媳妇生病了(南桥收不到RSMRST就不会工作

  老板说到,咋地啦,晚上不盖好被子,感冒了?(缺少某个条件?

               如图:

在RSMRST工作之前,DSWPWROK要有!

      5-         DSWPWROK  0V/NG

              如图:

         好家伙,你小子,居然让老婆睡沙发啊?(IO发出DSWPOROK_EN)

  正常3.3V,由此可看出,(你老婆生病的问题在这里!)

            DSWPOROK由IO发出,外部上拉!

       如图:

        V星主板X 表示不装件,不要以为掉了哦!

如点位图中所示:(对比上图)

      可以发现只有中间的  R454电阻装了

测量两端电压,IO这段0V,另一端3.3V,观察主板电阻外观,无问题,测量432Ω,图纸表明1k,(冬天了,本来要盖大被子的,你给老婆盖了个小小被,你还是人吗?

         二话不说,上风枪,381 5-6高温快取,找个1K电阻装上。

冷却,在测试,电阻对地二级值、500-1200(正常)

          以为就好了,接线按开机,丢,还是不触发?

NND,这么邪门吗?上表,测量,丢, 1V /3.3V。怎么还是低?难道IO拉低了?索性拆了,接线直连,如图:

           在测量,哎!正常了,3.3v(DSWPWROK)

接着不漏掉RSMRST#(3.3V)

                 DSW    3.3V   /PASS

                 RSMRST       3.3V     /PASS

接线,按开机键,触发开机,反复插拔线,开机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老板一听你这么说(我家里穷,被子给老婆盖了,我都没盖)

        原来是这样,那行吧,这次就不计较你了(好小子,存私房钱是吧,下回看我 怎么搞定你)

inter公司上电之前要有8大待机条件

包含以上1-5点

以及  :RTCRST#

SRTCRST#

VCCRTC

RTCX1

RTCX2

VCC (IO)

RSMRST

DSWPEROK

只要是英特尔的U,都跑不掉这些待机条件(主要举例)

GIGABYTE

ASUS

MSI

最后,终于是拿下了,奥里给i!!!!

牙膏行和按摩店的机器总结一下!

VCCRTC/电池3.3V

用途是给南桥提供RTCX1X2时钟

就是保存时间,如果没电,就会时间不准

RSMRST是IO复位

也就是IO要开机要有人告诉他

DSW深度睡眠待机,

就是休眠不开机下保持供电8-100系列保持

分享一些小小经验

32.768时钟晶振坏,会导致南桥没有时钟,发不出复位,鄙人在V星B85小板中修

到过,AMD机器中会不触发

一般测量方法是示波器,万用表

关于RSMRST可以外界上拉通过8.2K电阻

DSW同理

:lol最后,各位看官,多加分,感谢支持!:lol

网友:
你字能不能小点,文字多,适当的放点大字,重点的可以大点以醒目,

网友:
板号图手机拍的,大家看看就行,在显卡槽下面,还望海涵

网友A:
好家伙,ASUS华硕H81M-D主板的那个帖子要200阅读权限,没几个人能看到的。

网友B:
台式机主板我这边都不修了,坏了要么换新,要么换拆机的,现在h61或者81拆机板也不贵,坏板换下来一般都是留着的。还是换主板来的舒服

网友C:
讲解的非常精彩,感谢分享!
不过有个小疑问,1K电阻、400R电阻上拉被IO把电压拉低了,IO肯定有问题啊
拆了电阻直连暂时是OK了,但不怕返修吗?

我就碰到过这种,不过不是IO,是笔记本的屏管理芯片,上面有个背光信号被芯片拉低了,屏没有背光,手上没芯片,一片发又愁,跟你的处理方式一样,3.3V直连,结果用了1个多月又坏了。

最主要的是这客户把机器拿到外地用,坏了后在别人那修,结果那人也损,说我修的一塌糊涂,我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解的非常精彩,感谢分享!
不过有个小疑问,1K电阻、400R电阻上拉被IO把电压拉低了,IO肯定有问题啊
拆了电阻直连暂时是OK了,但不怕返修吗?

我就碰到过这种,不过不是IO,是笔记本的屏管理芯片,上面有个背光信号被芯片拉低了,屏没有背光,手上没芯片,一片发又愁,跟你的处理方式一样,3.3V直连,结果用了1个多月又坏了。

最主要的是这客户把机器拿到外地用,坏了后在别人那修,结果那人也损,说我修的一塌糊涂,我丢!

DSW是待机睡眠信号,一般如果不连芯片可以直接直连,最妥善的就是换芯片,当然同行的不愿意换就简单修了,后面打绿油固化,防止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ASUS华硕H81M-D主板的那个帖子要200阅读权限,没几个人能看到的。

防止白嫖怪,权限才比较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主板我这边都不修了,坏了要么换新,要么换拆机的,现在h61或者81拆机板也不贵,坏板换下来一般都是留着的。还是换主板来的舒服

嗯呢,一些小经验分享,谢谢支持

网友:
毫无疑问,IO芯片内部漏电比较厉害,不然过一个电阻电压不会降这么多,最终IO芯片还是会pass away,哈哈。

网友:
7820点位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风趣易懂,好贴

网友:
维修技术高超,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段子比案例还好看

网友:
是个人才啊,小故事讲的不错

网友:
确实很顽皮~~技术也不是盖的~~!

网友:
这技术真没得说的,楼主威武

网友:
没有微信图纸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