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前面板耳机孔无声音怎么办?

楼主(2021-11-19):
接个台式机换固态重装系统,闲来没事用耳机测试下音频输出。主板音频输出口正常,机箱前面板音频输出没声音!!!一开始怀疑接口没插好,或者前面板坏了。从别的机器上拆了一套还是一样,这下头大了。难道是主板有问题?打开主板图纸,看音频接口针脚定义,好像是7脚为插入检查信号,图纸忘拍照了。看前面板接口并没有这个线,于是只能请教度娘,说要关闭前面板检查插孔检查。想想之前装了多少台系统了,还好客户没来找我麻烦

网友:
不是品牌机的板子,接口都是一样的,普通机箱也是这样的接口

网友:
没事客户也会百度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没事客户也会百度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