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不开机,充电IC疑惑求解

楼主(2021-11-19):
手机是放太久坏的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电池座二极档值分别450(反向)和600渐降530(正向),这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是450(反向)和1000多(正向),插充电器不插电池实测PP5V0_USB有5V,PMID和LDO都有近5V。PP_VCC_MAIN有0.2V,PP_BATT_VCC没有电压。
只装电池时,PP_BATT_VCC有0.4V,PP_VCC_MAIN有0.2V。

已经在料板换了一个U2300充电IC过来还是一样,但是换过来的IC有可能也是坏的。

请问是什么造成电池座二极档值从正常的正向1000变成现在600渐降530的?我以为是Q2300,实际又不像,分析了电路不明白,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还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上神 器烧

网友A:
测试用的电池是否为正常4v左右电压?接直流电源看是否漏电,开机是否触发,电流跳变是否正常。久放的手机可能受潮腐蚀。这个靠理论分析是很难找到答案。

网友:
怀疑哪个换哪个,维修只能慢慢尝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用的电池是否为正常4v左右电压?接直流电源看是否漏电,开机是否触发,电流跳变是否正常。久放的手机可 ...

你好,接可调电源有电流220MA,按开机不调变,电压被拉低,但是PP_VCC_main对地阻值正常,松但烧机法现象不明显。唉

网友:
开机什么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接可调电源有电流220MA,按开机不调变,电压被拉低,但是PP_VCC_main对地阻值正常,松但烧机法现象不明显。唉

接电漏电很简单啊

网友:
但是烧不出来,经验不足,对地阻值没什么问题,一接电就拉低

网友B:
加电就220MA了,只充插充电线不插电池时电池座没有4.2v,拆了充电IC测试各引脚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但对PP_vcc_main 上电也是220MA,电压拉低,是不是不经过充电IC就会被拉低?是正常吗?

WL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就220MA了,只充插充电线不插电池时电池座没有4.2v,拆了充电IC测试各引脚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但对PP_vcc_main 上电也是220MA,电压拉低,是不是不经过充电IC就会被拉低?是正常吗?

进水的板还是正常使用坏的

网友C:
先要明确是第一端还是第二端漏电?这样盲目搞何时是个头?

网友C:
拆了充电ic和mos管再上电,确定哪里漏电

网友:
先换尾插或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充电ic和mos管再上电,确定哪里漏电

,拆了充电IC测试各引脚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但对PP_vcc_main 上电也是220MA,电压拉低,松香法一时烧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要明确是第一端还是第二端漏电?这样盲目搞何时是个头?

已经第一时间把U2300和Q2300拆了,但是PP_VCC_MAIN对地阻值360左右不短,只接在这里上电电压拉低,不开机已经220MA左右电流,阻值正常还这样不明白了

网友:
看开机电流, 不漏电就换 充电IC 漏电就换 U2

网友:
观察下级boot自举电压部分。

网友:
6S不开机,上电电压马上被拉低,电池座阻值有点不正常但没有短路明显,判断是PP_VCC_MAIN相连的IC的后面有问题,一个一个地烧,最后发现灯控IC的U4020后面的C4023短路,于是将U4020和C4023一起更换,开机正常,但是亮屏时CPU发热严重,1分钟不到掉1%电,熄屏就不热。查了很多资料说灯控部分有问题要整套灯控组件一起换,请问整套详细的包括哪些东西?

还有另一个问题,烧机前我将U2300和Q2300拆了,再装上发现Q2300的G极和S极间是0欧短路的,我反复试了,只装U2300时Q2300的G和S的电路板点是不断的,再测Q2300也不断,装Q2300到板上就短,请问这样正常吗?难道吹爆锡了?新手本人,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