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老主板 映泰A75MG 不触发或触发掉电。

楼主(2021-11-19):
收到客户的电脑,说是自己换个机箱,就不开机了,一对散件(怀疑之前就有问题),一看是个老板子还是AMD,个人不爱修,但是顾客说还是修修吧,总比再买一台便宜,我说好吧。废话不多说上电,发现可以触发,但是刚到显示的logo就掉电。
首先的思路就是短路或者漏电,于是测量各个电压结果均正常。

下面转换思路,可能是触发条件不满足或者伪满足,我自己想的词汇哈,别介意,没有图纸,只能找到IO图纸,于是根据图纸测量待机条件,发现都正常。

这个时候有点懵了,毕竟自学维修,不是很熟练。这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整个触发过程是不是有问题,于是根据触发时序测量信号,来了!发现南桥给IO的持续高电平信号没有或不稳定。显微镜下跑线,线路上没问题。根据书上的知识,应该是桥有问题,信号被拉低。

经典的广告语,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就搞了一下。这里bga把桥取下发现有一个掉点,于是显微镜下盘个圈圈补点,重新桥新买的,图中植球的纯属无聊,哈哈哈

桥到了,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搞了上去,上电!开机,你们猜怎么着?他就这么好了,信号也正常了。
虽然这个玩意不值钱,不过修好了,心情好!仅供分享,不喜勿喷

网友:
楼主厉害,玩玩的心态搞还是可以的,能增长技术

网友A:
这个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楼主NB,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量有点大

可不

网友B:
楼主的桥都是哪买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桥都是哪买的,质量怎么样

宝买,好多家,小苏,本本张,

网友C:
我只想问你一共收费多少钱?

网友D:
这么大工作量收费三五十,确实没人愿意干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你一共收费多少钱?

上bga1张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工作量收费三五十,确实没人愿意干维修了

三五十肯定不做啊,维修要讲维修的的技术价值,而不是所谓换个板才多少钱。从客户的主观层面来讲,维修的可行要大于更换,更换多数会觉得不修了买新的

网友(2022-01-28):
焊盘掉点补根线,这个线在焊盘上面不是高一点吗,难道可以把焊盘挖个勾勾把线埋进去?新手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