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戴尔G3-3579 BIOS(版号:LA-F611P Rev:1.0)

楼主(2021-11-20):
在论坛找了好几个该版号的BIOS,下载测试没有一个是可以匹配自己机器的。明确说明:原机BIOS容量为16M(压缩后上传为6.72M),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几经周折,在某宝买到该机型的BIOS。抱着怀疑的态度,测试结果完美匹配,开机一切正常。
特别说明:1、仅仅针对充电芯片为95522H的机型,该BIOS至少我自己测试成功。
                2、开机后风扇转速很快,是正常现象,按下Alt+F组合键,退出工厂测试模式。
                3、如提示:Warning Message
                                WARNING:The Service Tag has not been programmed. This system will not function property without a Service Tag.
                                The setup utility will launch the Service Tag installer.
                      4、进入BIOS后自行填写:7位数的服务编号。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LA-F611P Rev:1.0 充电芯片为:

网友:
感谢共享,好人

网友A(2022-01-25):
刷了亮机快,键盘也不卡动,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亮机快,键盘也不卡动,感谢楼主

不客气,大家相互帮忙,互赢互利。

网友(2022-02-26):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2022-04-19):
楼主,这个bios的版本是哪个版本的? 1.5还是1.8呢

网友:
楼主,这个需要匹配ME版本吗?还是任何版本都可以

网友:
感谢楼主,刷上直接亮机了!

网友B(2022-05-31):
我的也是95522H,两台都是刷上去还是不显示,风扇狂转

网友C:
是i5和i7u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95522H,两台都是刷上去还是不显示,风扇狂转

再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i5和i7u通用吗?

我是小白,不是很清楚,我猜测应该通用

网友:
能用吗,谁写过,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BIOS 可以 都正常 版本是 1.9的。  我的电脑问题是 掉帧,  鲁大师 一跑显卡 好一段 卡一下,每次跑显卡 退出来,充电状态 重新充电。    bios 原本1.4  刷到 1.7后 跑显卡 正常,键盘又出 卡顿问题。又刷1.8键盘好了  跑显卡又不行了。一直刷到1.21 问题依旧 。

网友(2022-10-13):
刷了也是不行,有可能我的机器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2022-11-18):
有bios 提取软件?

网友(2023-03-12):
充到22%就不动了,刷了bios一样

网友(2023-07-22):
换个电池看看吧 充电能不能到22%以上 还是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哦

网友(2024-06-29):
看版号型号和充电芯片一样,刷了直接不触发了,刷别的可以亮机子键盘卡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