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2E591C 花屏

楼主(2021-11-20):
刚开始不会花 大概用10多分钟以后就会花屏

网友:
这个也修不了,,成本高,,

网友:
这样的放弃吧,屏坏了,修不了

网友:
三星的屏通病,淘汰

网友:
只要是三星 LG 中电熊猫。。。的面板基本可以放弃治疗

网友:
上通用板,排除板的问题,屏问题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