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8.5A明纬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楼主(2021-11-20):
型号:明纬12V8.5A加电带载后无输出!
分析:1)重点检查TL3845P各脚电压,发现第七脚电压只有8.33V明显是电压偏低所致,这个电源很奇怪,有时候上电又正常,带载一会就挂了!怎么加电都是没有反应的,其实这就是欠压保护了,我决定把这个滤波电解电容35V220UF的电容更换了,果不其然,换了就好了,电压恢复到13.67V了,输出12.26V,带载3A也没有问题,老化也没有问题!问题解决了!

网友:
带载能力差,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后级滤波电容,再就是后级整流二极管

网友:
秀一波经验,理论,精华贴有几毛钱?

网友A:
这种老掉牙的开关电源,都有一些使用寿命的,但是维修一下也能续命很久,什么启动电阻,电源IC供电电容,检流电阻。有些奇葩问题有些还很难搞,不是精通理论设计纯粹更换根本不行?就算有示波器,也只能勉强防止更换后炸………

网友:
主要还是电容失效

网友B:
楼主换的电容是哪一个?标注一下

网友:
看照片,这个点解电容怎么没焊接到原来位置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掉牙的开关电源,都有一些使用寿命的,但是维修一下也能续命很久,什么启动电阻,电源IC供电电容,检 ...

即使是上古时代的反激3842开关电源  各大视频APP的家电维修UP主有几个讲明白的?维修跟设计不是一个层次,这之间的鸿沟就是扎实的电路理解和设计能力,看你这几天发帖要越过这个鸿沟,需要付出大量的脑力。。。万能电源模块修反激,用好,考验的是电路理解可不是简单的接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的电容是哪一个?标注一下

你还用问这个?就是7脚芯片供电  通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上古时代的反激3842开关电源  各大视频APP的家电维修UP主有几个讲明白的?维修跟设计不是一个层次 ...

期待老图能做那个讲明白的up主,我一定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老图能做那个讲明白的up主,我一定关注

我的电路水准你应该清楚,讲个3842反激完全没问题,就看我有没有时间了,我讲app修家电的讲反激讲的不好可是我亲自一个一个视频看过的结论。。。

网友:
5V40a电压同样问题,494控制时好时坏,空载轻载一切正常,故障时输出2.5v,故障时想测494各脚电压,拿手一碰外壳马上输出正常,换过输入输出滤波电容,下一步换494试试

网友(2021-12-21):
取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