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脑,板号Centerm B1B1维修资料

楼主(2021-11-20):
前天一个同行拿来一个电脑不知做什么用的,可以开机,可以关机,电流0.28A不动,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各电感电压正常,后确定为CPU坏,换了内CPU后,把主板拍照,供同行参考,如图
cpu

网友:
工业控制用的小主机吧

网友:
CPU老化?什么原因导致烧CPU?换一个能好再次烧怎么办?还换一次CPU,土豪么!!!

网友:
CPU坏的少

网友:
但是不代表不会坏

网友:
收音机用的吧

网友:
楼主拍照技术很好

网友:
超大的细节,不错

网友:
还好用的是赛扬的U。便宜

网友:
这种淘宝上买的到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发热空焊了,我没有加焊,怕加焊用了不多久,直接换了一个全新稳妥一些~~~

网友:
这不是升腾瘦客户机嘛,咸鱼大把,价格好像200左右?
话说楼主能顺手测下各电感的二极值应该会对人更有帮助哦

网友:
这个还值当费时间精力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