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

楼主(2021-11-20):
名人堂GTX960BIOS

网友:
这都能搞进来。很有用啊,现在显卡这么贵,960也值得好好修。

网友:
大佬,请问你得显卡几G显存?
市面上有2G,4G得。

网友(2022-04-16):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影驰960名人堂4G显卡,故障现象插电风扇转屏幕不亮没有显示,测全板供电5V、PCI_V:1.02V、DDR_V:1.53V、GPU_V:0.89V都正常,无意中按了一个开关发现有图像显示。测开关第一档不通第二档通坏了。换了一个全新开关上去开机OK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装驱动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复!二极管档测电阻电压发图。

网友:
显卡价格行情是不是开始下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