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L4200F3500A-3D液晶电视屏跳动

楼主(2021-11-20):
TCL L4200F3500A-3D液晶电视不定时格纹跳动,电源板和解码板都换过了,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
不完美修复断Y可以解决,耳朵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LED灯条的事吗

网友:
是华星光电的屏吧,屏问题太多

网友:
逻辑板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完美修复断Y可以解决,耳朵出问题了,

这个耳朵检查了应该是内置的,左右没有独立的Y供电,怎么处理呢,请支招!

网友:
解决了吗?想知道原因。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找到Y耳朵,求同款问题解决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
感觉像是屏......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检测是哪边的问题,然后再找电路,把边条上的供电线路给屏蔽了,一点点试,

网友(2021-12-23):
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先断排线,找出不正常的一边,然后割一刀

网友:
屏蔽一边Y就行了

网友:
新手刚进来学学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