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制作一个U盘装下WIN7/10/11多合一原版安装版系统(上)

楼主(2021-11-20):
       最近Windows 11正式版发布了,有些客户有需要安装而前来咨询,所有今天休息就下载了一些正版系统来制作U盘安装盘。本文是本人原创绝无抄袭,请尊重个人的劳动成果,转载请注明。自己纯手工打字,如果错漏敬请原来啊!
       首先是下载正版系统,直接是在微软官网下载,微软官方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1/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win10是先在网页上下载一个小的软件然后小的软件里选择语言和本版,速度较慢,耐心一点即可。

下载后直接解压出来找到解压后文件夹sources双击进入,找到install.wim或者install.esd,单独拷贝install.wim或者install.esd到一个文件里(自己新建名称,不要出现特殊符号或者中文最好),我自己用的是WIN这个文件名。下载多个系统就把做个install文件考到这个文件夹注意提前先重命名,可以参考我的做法。

然后再网上下载两个软件:WIM tool和imagex,百度一下就有了。先使用wim tool 查看和修改每个install文件里系统版本(我下载的系统里有多个版本选,如果只有就不用选),需要记录系统版本里的编号,下图的左上角就是,同时需要注意最好被系统的名称和描述都改成同一的名称,方便区分。修改好后注意点击右下角的修改映像信息,再点击确认即可完成修改。多个install文件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处理。

接着我们使用imagex软件来提取install文件里的系统映像。显示按住Windows键+R弹出对话框,然后输入CMD,确认。再输在install文件所有的分区,我的就是再E盘,文件夹是WIN,下图的是我的两行命令(你们自己需要自己去确认文件的位置)。

这个就是使用imagex命令来提取install你想要的系统版本,并且生成新的install文件,命令需要结合你们自己文件的名称和位置,具体可以参考我下面的命令和图片imagex /export e:\WIN\WIN1164.wim 4 e:\WIN\install.wim(注意空格,e:是分区,WIN是存放install的文件夹,后面是每个install的文件名,最后面的install.wim是提取后新的install文件,其中最后的install.wim不要修改直接照抄我就行了,以后没有一个命令都是这个名称,系统会自动合并在一起,只是文件越来越大罢了)

下图是没一次命令之后新的install文件体积在增大

完成所有命令后新的install文件就是我们要制作的正版安装版系统里的install文件。  由于太多接下来的明天再写啊,有点累了,自己打字不容易,请给点分啊,谢谢

 会员908035300鑫豆2025-4-5 11:19
 会员958718300鑫豆2024-6-23 18:12
 会员1492755300鑫豆2023-11-20 20:36
 会员13578642元2022-10-11 18:29

网友A:
忘了上传最重要的两个软件,这里补上

网友:
再说清楚一些这个命令imagex /export e:\WIN\WIN1164.wim 4 e:\WIN\install.wim
imagex /export这里是不变的后面的e:是分区,WIN是存放文件夹,WIN1164.wim是你的文件名,4 是上面有说明一个install文件里系统编号,请注意前后有空格,接着的e:是你想把提取出来的系统存放的分区,WIN是存放文件夹,这里我们不改变地方,最后的install.wim就是新提取出来的系统,不要去改它,这个文件会随着你提取的系统而增加体积。上面的图片中有两张图片是提取前6个install文件是20G多,提取后的install文件大12G多。

网友B:
WIN11的是可以直接安装的吗,WIN10为什么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1的是可以直接安装的吗,WIN10为什么这么麻烦

可以直接安装,就是我上面说的解压出来的install文件,然后直接用PE系统来安装即可,不用验证,直接安装!

网友C:
楼主辛苦了,但是我U盘多,没精力去学这个,不过还是谢谢你,给你加分吧,码字不易

网友:
坐等更新继续跟着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但是我U盘多,没精力去学这个,不过还是谢谢你,给你加分吧,码字不易

说出了我心声

网友:
看着好麻烦,把win拷出来,用pe就能安装了

网友:
优启通直接恢复Win11

网友:
主辛苦了,但是我U盘多,没精力去学这个,不过还是谢谢你,给你加分吧,码字不易

网友:
你这搞得太复杂了,根本没这个必要。Windows10用原装启动盘,win7PE原本+理线驱动。我认为是现在在快的安装方法

网友D:
多备几个还是有好处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集成了那么多保不齐坏了,一个也没法装

网友:
楼主这方法很好啊,都集成到一块不香吗?都在说不如这个不如那个的,难道要准备10几个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备几个还是有好处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集成了那么多保不齐坏了,一个也没法装

有道理。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多和一我试过不怎么好用

网友:
感谢楼主 学习了 回头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期待下面内容

网友:
坐等下啊那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但是我U盘多,没精力去学这个,不过还是谢谢你,给你加分吧,码字不易

哈哈哈可以可以

网友:
WIN7/10/11多合一原版安装版系统,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样搞既麻烦又不方便,了解一下ventoy

网友:
Ventoy软件,更直接把ISO文件丢进去直接安装的,比这个还方便

网友E:
老铁的镜像文件能分享下吗

网友:
直接ghost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铁的镜像文件能分享下吗

windows的吗?太大了20多G,你就按照楼主的方法合成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太麻烦了,楼主码字不易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备几个还是有好处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集成了那么多保不齐坏了,一个也没法装

确实,所有系统都整合到一个U盘,严重增加这个U盘的读写次数,坏的也快,坏了全部重来,还不如多个U盘实用,而且现在U盘都不贵

网友:
很历害的样子,学习下

网友:
懒得很,都是每个系统一个优盘,不想这么折腾。楼主有才,给你加分了

网友F:
自己做的纯净版?有下载吗?网上下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

网友:
我用it天空的u启通,加win的驱动包,也是自动安装,纯净系统

网友:
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只用一个WINNTSETUP 就可以了,还可以做成WIN11 TO GO 测试电脑好用不用客户硬盘,

网友:
点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G:
一个U盘,用ventoy格式化一下,直接把原版的ISO文件放进U盘,开机用U盘启动,就可以像光驱一样安装的效果
第二个方法,进PE,用WINNTSETUP工具直接装也挺好
在一个大一点的U盘,放两三个ISO就可以全部搞定
无约而来之后,再也没有这种需求去做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个U盘,用ventoy格式化一下,直接把原版的ISO文件放进U盘,开机用U盘启动,就可以像光驱一样安装的效果
...

这个方法方便,很适合小白,不过占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的纯净版?有下载吗?网上下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

上官方网站下载就行了,是微软官方网站,不是写了下载地址吗?仔细看看

网友:
还是简简单单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方便,很适合小白,不过占体积。

占不了多少体积,现在一个64G,128G的U盘也才几十块
最重要的一点是安全,不担心什么中毒之类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当时查不到编辑wim的软件,因为解压wim再合并压缩,需要太大的精力,当时就放弃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imagex'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这个怎么搞呀

网友:
这种要怎么把两种整合呀

网友:
以后碰到可以改改试试,不错不错的

网友(2021-12-23):
PE不错。就是设置麻烦

网友:
确实最近问WIN11的比较多,给回复说11还不成熟,不介意安装

网友:
写的很到位,不错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想系统镜像分享一下嘛

网友:
这操作太佩服了

网友:
教学式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2-02-05):
感觉没必要,多用一个U盘就行了

网友H:
export e:\XITONG\CN7_32install e:\XITONG\install.wim,请教楼主,我这命令有问题吗,总是报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忘了上传最重要的两个软件,这里补上

其中一个软件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H:
export e:\XITONG\CN7_32install e:\XITONG\install.wim,请教楼主,我这命令有问题吗,总是报错

imagex /export e:\WIN\WIN7U86.wim 5 e:\WIN\install.wim   按照这个格式替换相应的文件名和位置,这个文件夹里要有imagex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agex /export e:\WIN\WIN7U86.wim 5 e:\WIN\install.wim   按照这个格式替换相应的文件名和位置,这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agex /export e:\WIN\WIN7U86.wim 5 e:\WIN\install.wim   按照这个格式替换相应的文件名和位置,这个 ...

我的程序确实没有安装在里面,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中一个软件打不开

imagex不能直接打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这边一般把镜像拷贝u盘,通过pe安装。

网友:
等更新继续跟着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