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保护电路如何进入公共点

楼主(2021-11-20):
               如何让PQ101导通

网友:
控制芯片的型号,看看数据手册,分析流程。

网友A:
拜个师傅 去学习一下  或是买本书学学 在这里谁给你说的通啊

网友:
得自己多学学,这里只帮分析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去找月饼学一下吧

网友:
直接报名网上教程把。

网友:
充电芯片4脚ACDRV输出25V左右的电压PQ101就导通了。

网友:
谢谢前辈解答

网友:
AC off高电平 关闭mos

网友:
谢谢解答 看以前电路图 是没有这个电容在这里 卡住了 导致不知道G极如何控制MOS管 没想到是芯片控制G极控制MOS管的导通

网友:
谁都有不明白的时候,理解万岁

网友:
先把基础搞好 再来跑电路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个师傅 去学习一下  或是买本书学学 在这里谁给你说的通啊

有这方面的书吗,求介绍。

网友:
基地出的书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很好的基础